收割机dls-l15e多路阀泄油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6):
联合收割机上用的dls-l15e多路阀,拨禾轮油缸和无级变速器油缸自动回落,不知什么原因?希望专家们指点一二。收割季节已到,急呀!!
     O(∩_∩)O谢谢

网友:
1、控制杆内部的“O”型圈损坏,拆开后更换。
2、油管螺纹联接处松动,一般情况下加力紧固即可,实在不行就打开将两螺纹处清洗干净,涂厌氧胶后再紧固。
注:以上我是乱猜的。

楼主:
感谢向前冲 老师!  猜测也是判断!!
控制杆内部好像没“O”型圈呀?
 油管螺纹联接处也不松动??
多路阀两路同时坏的可能大吗?
多路阀内部原理我也不太很明白,老师可否讲解一二呀!!
(∩_∩)O谢谢

网友:
液体是通过阀芯的移位进行换向的,当阀芯不到位或过位时,就会产生内泄。当阀芯严重磨损时也会产生内泄。如外形图所示,当多路阀结合部的“O“型圈老化时,就会从结合部位泄漏。

楼主:
多路阀是去年换的新地,用了两季(l累计有2月)会严重磨损吗?如是的话,如何解决?是不是就要换新的多路阀?
当多路阀结合部的“O“型圈老化时,外部是不是可以看到漏的油?  我没看见有。

O(∩_∩)O谢谢

网友:
使用的环境有一定的原因,但主要是产品的质量,当然操作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出现配件损坏,市场上是没有卖的,只有买新的。

楼主:
 好的,太谢谢你了老师

网友(2011-01-22):
质量差的就是这样,主要是密封不良

网友(2014-10-16):
1:检查密封;
2:油液杂志累积导致阀芯滑动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