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丝为什么总是绕成螺旋状?

楼主(2009-05-26):
电热丝为什么总是绕成螺旋状,这样能增加电阻吗

网友:
节约空间,增加强调,散热效果好。

网友:
集中供热、便于在适当范围内拉伸盘绕,电阻值的大小与丝截面积和长度有关,与螺旋状无关。

楼主:
如何计算热平衡?

网友:
跟电阻是没有 关系的 着有公式可以查询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善于思考啊,至于热平衡,中学应该都有基础,想好好了解还是看看传热方面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