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温升快,油泥严重!---求助

楼主(2009-05-26):
在我们的有一台设备中,!油温升的特别快,油泥产生特别严重,更换新油不到一个月拆开油缸阀管就会有明显的油泥!油箱底部也有厚厚的一层!设备是三台80YCY变量柱塞泵供油,工作压力一般在15-20MPa!在这里希望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原因!小弟在些谢过!!

网友:
肯定是有污染进入管道了,是不是环境太脏,最好加过滤装置

网友:
估计是油的质量或者牌号不对!

网友:
发个原理图上来

网友:
油温过高会加快液压油变质,考虑加冷却。

网友:
首先检查油缸的防尘圈是否完好,第二对于油箱的滤芯等进行检查清洗。0 m8 Z+ {: n+ u5 E
在前面的更换液压油步骤中是否缺乏对液压系统的整体清洗,导致液压油在更换后迅速变质,建议对液压系统进行测地清洗;另外,对于油温进行检测,与液压油适应温度进行对比,彻底查处故障原因,排除。

网友:
应该是油箱对外的密闭性不好,还有就是油管内原带有吸附性较强的污物。

楼主:
谢谢大家的高见,这系统比较简单,控制元件就三组手动多路阀,别的就一些溢流阀平衡阀液控阀什么的,系统带的是风扇冷确,以前主回油道上加有过滤但老是坏油泵,后来把过滤改到风冷回油上了,所以工作回路上现在没有过滤设置(别的设备大部份也都这样改了没问题),油液加的都是长城68#,改用过昆伦的也一样有油泥,有几十台设备,别的系统,工作环境都差不多,是室外工作,但就这一台有这毛病,我想现在主要先解决温升的问题油泥自然会少了!

网友:
风冷却器有没有旁通阀,如果有的话,系统台温升比较高,如果其他的没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原因,一过滤器堵了,油液没能经过冷却回路循环,过滤器没有作用。

网友:
除了这两点还有没其他的特征

网友:
用水冷不行嗎?回油壓力是不是太高可測試看看。

网友:
回油道上应加粗过滤器.

网友:
可以加单独的回油冷却和过滤装置。这样就一举两得了。

网友:
楼主的设备怎么听着有点像我们做的设备~可能夏天到了,气温太高~
建议楼主1.安装一个冷却装置
2.安装过滤设备~

网友:
我感觉象是不同牌号的油在一起起了化学反应

全部换油试试

我以前也这样倒霉过

网友:
可能是污染进入管道了,设备不知用到什么冷却液之类的东西喷到油缸或管路上去了(如轧机冷却液就要喷到两油缸上),有时油缸工作中产生负压,把污染源吸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