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替代液压马达YM-A19B型

楼主(2009-05-26):
车间一台专用机床,上面用到的叶片式油马达型号如下:
YM-A19B-JL-10
产地为:中国榆次液压有限公司
该机床有用到此马达10台,但最近频频出现故障,马达不转。不知是天气太热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已经有四台彻底不工作了。
联系了厂家,说这种马达是非标的,已经不生产了,后来从库房好不容易找了几个,发过来型号如下:
YM-A22B-DU-FL
有五台新的,安装后只有三台能用。
现在这一机床其它几台马达也开始出现一些故障,很担心因为几台马达的问题导致机床不能再用。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可代替的液压马达,或者可行的其它方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件是从网上搜到的关于这一型号的马达参数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计划换成气动马达哈~气动马达工作稳定!操作简单,没有污染,

网友:
更换后的马达排量变大了,输出扭矩也发生变化,这样的话对于泵的要求较高了,估计其他泵不工作,推断原因是泵流量与马达流量不相配,不妨对泵的型号进行更换。

楼主:
更换后的马达排量变大了,输出扭矩也发生变化,这样的话对于泵的要求较高了,估计其他泵不工作,推断原因是泵流量与马达流量不相配,不妨对泵的型号进行更换。
引用 网友B:

感谢
现在想知道这种型号的马达有没有其它厂家的可以代替?因为原厂家也说这种马达不再生产了。
至于换泵,尽量不考虑,因为可能还会牵扯到其它机构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