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把成型切断刀,比白钢刀贵得多,但效果差不多---请教

楼主(2009-05-26):
今天买了把成型切断刀 ,刀片株洲的,13元1片 。大概切了100件左右,刀片不行了 。感觉成本比白钢刀高的多, 白钢刀也差不多切这么多了(只是磨起来太费劲) ,45#钢,外圆粗车到Φ30再切断 ,转速800 ,每转进给0.05 。有没有更经济的刀片? 切削参数没什么问题吧?

谢谢!

网友:
800转???这么快啊

楼主:
800转???这么快啊
引用 网友A:

800转不算太快吧 直径才30啊
以前我都1000转 当然切断要皂化油冷却

网友:
用涂层刀具吧,槽型也挺重要的。

网友:
75米线速度,切45钢,老实说,如果是涂层硬质合金的话,速度低了
也有可能你选错了刀片材质
不过更可能是给错了参数

网友:
速度高不高主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刀粒

网友:
伊斯卡的好,性价比和效率肯定好很多,但价格要比株洲的贵多了,看你舍不舍得了

网友:
45# 钢  用YT15的硬质合金焊接刀  就可以 我们都用这个  只要刀磨好了 很好用

楼主:
45# 钢  用YT15的硬质合金焊接刀  就可以 我们都用这个  只要刀磨好了 很好用
引用 网友B:

焊接刀片宽度最小也得5个米吧 直接切5个米去太浪费了  要是磨到3个米也费劲了  焊接刀片也很容易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