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里个别电脑cad文件偏大,导致打印无法排图,甚至死机---请教

楼主(2009-05-26):
单位里个别电脑cad文件偏大,导致打印无法排图,甚至死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电脑太old了,现在经济危机,便宜得很

网友:
老兄,怎么今天才冒泡呢
原来哪去了,你这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purge”这个命令来实现瘦身呢

楼主:
之前长期出差,错失许多学习机会,大家给我补补哈

网友:
按下面过程,非常有效。文件→绘图实用程序→清理

网友:
这个从另一个方面看出了贵司的技术主要还停留在COPY---->COPY的层面上

楼主:
这是软件问题,权限限制了,自己没法安装习惯用的软件,只能统一使用cad2002,好在配合mcad插件还勉强好使。
外加盗版,所以产生的一系列乱七八糟的问题。
关于技术问题,我们单位是生产制造企业,多以外来图转化为主,所以自身技术研发这块确实薄弱,相应的软硬件设施都没跟上。

网友:
把CAD转换成PDF后打印。

网友:
应该是一个DWG文件里装了一堆图纸,如果机器配置低,不当机才怪呢。这是一种非常不讲究的做法。

网友:
我同意楼2的看法!

网友:
输入命令“PU”回车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全部清除”将文件中的垃圾清除掉就行了。

楼主:
配置升级当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还是想从软件角度了解更多。
从各位高手的答复中,已学到不少了,谢谢

网友:
9楼的哥们说的一点道理没有,一个CAD文件能有多大?3M的见过吗,打开速度一样。
楼主,本人建议,你新建一个CAD空白文件,然后把原来的图复制粘贴到新文件,就好了,然后PU,
再然后RE,保存,完事。打开速度保证上来。
在单位,我干活的电脑是一个256M+一个128M内存,硬盘是40G的,好像是奔三吧,
现在干活啥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呵呵。
我们一个文件有个50多张图,很正常,一般也就是2M左右。

网友(2009-11-10):
我们随便一个CAD文件都二三十MB的 你说的3M就认为文件大啦。太可笑了。。。

网友:
以上讲的都可能,配置低了总会麻烦的,重新安新系统

网友(2010-01-28):
打印文件选择保存在电脑里而不是打印机,在打印机设置里

网友:
用"PU"命令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