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不锈钢冲压后出现受磁性,怎解决 ?

楼主(2009-05-26):
不锈钢冲压后出现受磁性,听说不锈钢如果冷轧和热处理不当,都有出现受磁性。请问各位如何可回复不受磁,热处理可否解决问题,温度需怎样控制。谢谢!

网友:
可以采用高温固溶处理,恢复奥氏体组织消除磁性。具体可以看固溶工艺参数。

网友:
我以前用过退磁机消磁

网友:
316L应该没有磁性。有两种可能,一是质量有问题,二是经过敲打或其他的冲击,使其奥氏体组织转变为马氏体,此时会有一定的磁性。加热到1050度,然后水淬激冷,可消除磁性。

楼主:
先多谢各位指点,因零件比较细,如用1050度高温可能工件变形,请问各位如用有保护气体热处理线是否可行,但温度怎样掌握我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