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壳体应该用什么铸铁做,为什么?

楼主(2009-05-26):
我是新来的,学的是模具设计,液压泵壳体应该用什么铸铁做,为什么?

楼主:
我说的就只用铸铁啊
该用哪种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球墨铸铁QT400-15或QT400-18

楼主(2009-09-15):
哦,学到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球墨铸铁相对合适点

网友:
只知道液压泵壳体采用球墨铸铁制造,但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球墨铸铁

网友:
球墨铸铁用得很多,在有些对重量要求高的情况下为减轻重量采用铝合金

网友(2012-03-31):
用灰铸铁行不行啊.如果行的话,用什么型号的灰铁

网友:
铸铁材料是脆性材料,没有屈服阶段。经球化处理后成为球墨铸铁,力学性能有明显的变化。有较高的强度,而且有较好的塑性。适合做一些壳体。

网友(2016-01-07):
引用 楼主:
哦,学到了···谢谢···

球墨铸铁流动性较好,适合铸造,同时因为里面有碳填充铁原子间隙,铸造冷却不容易收缩变形,加工内应力小,易于切屑加工,同时有较强的强度及硬度,综合性能较好

网友(2019-08-28):
孕育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