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 ZEISS CMM 检测误差

楼主(2009-05-27):
请问各位大虾, ZEISS  CMM 在检测螺旋槽导程时,基准坐标会变动,从而影响测量值.如何消除.

网友(2012-05-22):
怎么可能啊,不会啊

网友(2016-07-15):
没检测过

网友(2023-12-10):
测量元素打开,选择坐标系不随转台变化而转动

网友:
补充楼上,探针起始点最好选择轴线位置,然后对某个轴进行锁紧(这个得参考你的探针安全平面方向才能确定),还得激活自定心测量,这样测量螺旋类弹道,槽类结果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