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用cad画法几何做这道题

楼主(2009-05-27):
实际问题:用周长为2a+b=800的吊带吊直径200的工件,a b 各是多大?

网友:
a=195.73461625。b=408.62451195。
a-a夹角=54度7分28.56秒(54.124599度)
a-a夹角---圆心距离=219.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知道过程

网友:
设图上角度进行计算:
2x100tanθ+100(180-2θ)=800
求得θ角,继而可以得到中心距

网友:
答不对题啊,楼主说的是画法几何不是解析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