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床的线速度指的是什么啊?

楼主(2009-05-27):
请问机床的线速度指的是什么啊?有谁呢告诉我吗?谢谢。它和进给速度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机床的线速度这种说法不恰当,应该是机床加工线速度,主要是指刀具和工件接触位置的线速度,即:
V=π×D×n/1000 m/min
其中π=3.14,D是刀盘直径或刀尖位置的实际旋转直径(mm),n是刀盘或主轴转速(rpm)。

线速度与进给速度无关。

楼主:
哦,谢谢了,那么车床,不存在刀盘直径,D是不是加工零件的直径了?

网友:
版主正解,

网友:
楼主书没读好呀,。呵呵 ,开玩笑了。
此问题很简单,基本上数控编程的书上都有讲到了吧。

网友:
线速度就是主运动的角速度与工件半径的乘积

网友:
学习,应该是楼主说的

网友:
应该是加工零件的线速度,而不是机床的线速度.

网友:
工件直径乘3.14乘车床速度就是线速度

楼主:
哦。。。是的是的。。。a zhu 说的对啊,书没读好啊,谢谢各位的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