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三视图,能找出三视图相同的不同零件吗

楼主(2009-05-27):
两种零件实体,三视图却一摸一样,即零件一的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分别和和零件二的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是一样的,有虚线也要画出,大家能想出几种?

网友:
不用想,见过的都不少!象前面有些朋友发的帖如:3视图都是“回”字的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形应该不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形应该不存在!
引用 网友B:

我同意。

楼主:
我想出了一对,明天公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等着看,楼主啥时发?

楼主:
如图两个实体,三视图完全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高手,避实就虚!两个零件的三视图还真是一样,只是谁会从这角度去画三视图? 学习了!

楼主:
还能找出别的形式的吗?

网友:
球体  你从100个方向看过去都是球

网友(2009-06-26):
深圳龙九 是高人!!!!!!!!!!!!!!!!!!!!!!!!!!

网友:
球体  你从100个方向看过去都是球
引用 网友C:

牛!!!!!!

网友:
发几张图给大家学习学习嘛!

网友(2009-10-07):
应该至少还有二个

网友:
大哥 有点常识好不  信口开河啊   你保证所有的球体都是一样的直径大小啊 大小一样不就是同一个零件了,除非你抠字眼 说不同的材料    那我无奈了     要不大小不一样,你画图的比例一样的话  谁保证这样的零件是主视图 俯视图  左视图都一样呢

网友:
球体应该不算!

网友:
楼上的90度有点问题

网友:
这是没有虚线的三视图,三视图一样。

网友:
这是有虚线的三视图,差一点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