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渗碳对材料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9-05-27):
请问氮化跟渗碳这两种处理对材料有什么要求啊,比如那些(常用的)材料及合金可以用这些处理,那些(常用的材料)用了没有多少的效果啊,还请大家多帮忙解决一下啊,谢谢!!!

网友:
一般合金结构钢做氮化跟渗碳处理,多见于汽车、摩托零部件,提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

楼主:
多谢,那请问一般的低碳钢做了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渗碳就是渗碳是指使碳原子渗入到钢表面层的过程,使低碳钢的工件具有高碳钢的表面层,渗碳工件的材料一般为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渗碳后经过淬火和回火后工件的中心部分仍然保持着低碳钢的韧性和塑性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