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刃铰刀---请教

楼主(2009-05-27):
那位高手可以告诉小弟,直刃铰刀哪里有螺旋铰刀好?
我想好好久都没有答案,是因为好制作吗?还是有别的好处?
其它直刃刀具又有什么好处?比如钻头~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就是制造工艺相对简单,其他的直刃刀具大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看绞什么孔!!!你自己去实践一下。。。

网友:
有挤孔的作用,个人意见

网友:
直刃铰刀就是制造方便
螺旋刃铰刀的优势在于铰削平稳,可以改变排屑方向

网友:
直刃铰刀的优点:
1,制作工艺相对简单;
2,测量方便;
3,切削力是径向的,所以加工薄板件时会更好;螺旋刃在加工薄壁件时更好,因为径向力更小.
4,金刚石焊接铰刀,因为制作工艺的问题,金刚石刃口只能是直刃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在制造工艺方面,螺旋铰刀的制造要简单一些,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这么说直排铰刀出了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和,测量方便以外
其它的都比不上螺旋铰刀了?

网友:
首先,一般的通孔,用直刃就可以了,硬材料,一般也用直刃多,但盲孔或者排屑不大好的半盲孔之类的,最好用螺旋的,利于排屑,不然用直的,铁屑在孔里挤压磨檫会导致孔壁粗糙光洁度差

网友(2011-11-02):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很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