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GSK980TD 程序结束指令是什么?

楼主(2009-05-27):
新进几台广数GSK980TD 数控车床 自动运行今天干活 结束时
程序走到M30 就不动了
复位才能返回程序开头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m30后有没有分号

网友:
说到关键了,查查去吧!!

网友:
不应该是这样的。可能在“单段”运行上吧。

网友:
说不定就是没有加分号哦

楼主:
回楼上  前面的程序都是连贯运行下来的
单段  是有显示的  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就是参数设置原因

网友:
没有理由啊可能是你某个地方输错了

网友:
我知,参数那里啊

网友:
参数那里有设置的...啊
最好看一下参考说明书

网友:
YI应该不是没分号的原因吧  分号是自动加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