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平面度?

楼主(2009-05-27):
哪位老大知道如何测量平面度!

网友:
打表 平晶 刀口尺 CMM

网友:
1.平板 百分表
2.平晶
3.平板 桥板 水平仪

网友:
打表  水平仪还有高度规  三坐标等

网友:
你的图纸是什么要求,根据要求选用相应的测量工具

网友(2009-12-08):
框式水平仪或合像水平仪

网友:
那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大理石平台测间隙就可以了

网友:
要看你的平面有多大,还有是什么形式,比如几个支承面要求共面的情况,可以使用铸铁平尺加塞尺来测量

网友:
看你检测什么样的产品了,使用平台,小点的可用顶尖,还有百分表

网友(2010-02-04):
不同的产品会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批量也会有不同的方法。

网友(2010-04-07):
还可以用自准直仪检测平面度

网友:
能介绍个详细的资料最好了

网友:
直接用三座标打。
另外有三等高垫块,在平台上垫起,用千分表从下面推一下。

网友:
条条道路通罗马呀,办法是针对实际问题而出的

网友:
平面度的测量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测量的,因为平面度是没基准的,它的基准面也就是测量面,所以说如果工件小的话平面度只能当平行度来测量

网友:
有好几种方法  有没有相关的软件呢?

网友:
用雷顿的三坐标可以测量平面度

网友:
我来补充一个我们公司平面度量仪,用于现场全检用的,给大家参考以做讨论吧!
原理是当零件在平台上推过时,传感器会根据零件的实际平整程度有一个变化值,变化的差值即为零件的平面度。
当然量仪还有其他功能,比如说测量是凹多少,还是凸多少等等,有兴趣私聊
QQ117878061

网友:
小师妹的小师弟来了

网友:
使用活络顶尖,撂平被测面的3点,然后用带表高度尺进行检测

网友:
我目前认为除了三坐标能读出数据的就是将产品用千斤顶顶起,三点找平然后用杠杆表拉线走,看表的调动来读数据。

网友:
说出具体要求,你们自己有什么检测工具,像电子水平仪,三坐标之类的。

网友:
把活放在平台上,用平尺放在所要检测的平面上用塞尺进行检验

网友(2010-05-13):
根据不同的精度要求来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

网友:
我们3刀以内偷懒用DROP GAUGE拉拉的

网友:
什么样的精度啊?
μ级的,激光干涉平面度仪,平面平晶,气动或电感平面度测量仪;
丝级的,百分表,CMM,测高仪;

网友(2010-06-20):
我们公司要求都不是很高,丝级的,就用了平板塞尺

网友:
要看什么零件的,小的靠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平台加塞尺

网友:
我们都是将零件放在三个标准支撑上,然后用百分表测的

网友:
不同的产品会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批量也会有不同的方法,好好 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