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工艺专业术语

楼主(2009-05-27):
按基本工艺顺序:
1
、剪料:指材料经过剪板机得到矩形工件的工艺过程。
2
、下料:指工件经过LASER切割或数控冲床冲裁的工艺过程。
3
、落料:指在普通冲床或其他设备上使用模具加工得到产品形状的工艺过程。
4
、冲孔:指工件由普通冲床和模具加工孔的工艺过程。
5
、折弯:指工件由折弯机成型的工艺过程。
6
、成形:指在普通冲床或其他设备上使用模具使工件变形的工艺过程。
7
、抽孔:也叫翻边,指在普通冲床或其他设备上使用模具对工件形成圆孔边翻起的工艺过程。
8
、攻牙:指在工件上加工出内螺纹的工艺过程。
9
、扩孔:指用钻头或铣刀把工件上小孔加工为大孔的工艺过程。
10
、沉孔:指为配合类似沉头螺钉一类的连接件,而在工件上加工出有锥度的孔的工艺过程。
11
、压铆:指采用冲床或油压机把压铆螺母、压铆螺钉或压铆螺母柱等紧固件牢固地压接在工件上的工艺过程
12
、涨铆:指先将工件沉孔,再采用冲床或油压机把涨铆螺母牢固地压接在工件上的工艺过程。
13
、拉母:指采用类似铆接的工艺。用拉母枪把拉铆螺母(POP)等连接件牢固地连接在工件上的工艺过程。
14
、拉铆:指以拉铆枪为工具用拉钉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工艺过程。
15
、铆接:用铆钉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件面对面连接在一起的工艺过程,若是沉头铆接,需将工件先进行沉孔。
16
、冲凸包:指在冲床或油压机用模具使工件形成凸起形状的工艺过程。
17
、冲撕裂:也叫冲桥,指在冲床或油压机用模具使工件形成像桥一样形状的工艺过程。
18
、冲印:指使用模具在工件上冲出文字、符号或其他印迹的工艺过程。
19
、切角:指在冲床或油压机上使用模具对工件角进行切除的工艺过程。
20
、冲网孔:指在普通冲床或或数控冲床上用模具对工件冲出网状的孔。

楼主:
钣金工艺专业术语(续)

21、拍平:指对有一定形状的工件过渡到平整的工艺过程。
22
、钻孔:指在钻床或铣床上使用钻头对工件进行打孔的工艺过程。
23
、倒角:指使用模具、锉刀、打磨机等对工件的尖角进行加工的工艺过程。
24、校平:指工件加工前、后不平整,使用其他的设备对工件进行平整的过程。
、回牙:指对预先攻有牙的工件进行第二次螺牙的修复的过程。
26
、贴保护膜:指使用能保护工件表面的薄膜对工件表面进行防护的工艺过程。
27
、撕保护膜:指对工件表面保护薄膜进行的清理过程。
28
、校形:指对已加工成形出来的工件进行调整的工艺过程。
29
、热缩:指使用加热设备(热风枪、烤箱)对套住工件的塑胶进行紧缩的工艺过程。
30
、贴标签:指把标签贴到工件指定位置的工艺过程。
31
、拉丝:指使用拉丝机和砂带对工件表面进行的一种纹路处理的过程。
32
、抛光:指使用抛光设备对工件表面进行光亮处理的工艺过程。
33
、热处理:指为提高工件的硬度进行特殊处理的工艺过程。
34
、去毛刺:指对工件进行钣金加工过程中,用打磨机、锉刀等工具去除工件毛边,使工件加工处光滑、平整的工艺过程。
35
、氩弧焊:指工件和工件连接由氩弧焊机在工件边缘或接缝处焊接的工艺过程。其中又分为断续焊、满焊等,要在图纸上标示清楚。
36、碰焊:又称:点焊,是指由碰焊机将工件面对面焊接连接的工艺过程。
37
、植焊:指用植焊枪将植焊螺钉牢固地焊接在工件上的工艺过程。
38
、焊接打磨:主要指采用打磨机、锉刀等工具使工件焊疤处光滑、平整的工艺过程。
39
、前处理:指工件钣金加工完成后,在喷漆或喷粉以前,用电解溶液对工件进行除油、除锈及增加工件表面覆膜(如磷化膜)并清洗的工艺过程。 " )
40
、刮灰:指采用原子灰弥补工件表面的缺陷如焊接缝隙或凹坑的工艺过程。
41
、刮灰打磨:主要指采用平磨机或砂布针对刮灰后的工件,进行表面抛光的工艺过程。
42
、喷油:指采用专用喷枪把油漆均匀地喷附于工件表面的工艺过程。
43、喷粉:指采用喷枪把粉末均匀地喷涂在工件表面的工艺过程。
44
、丝印:指用专用油墨渗透过特别的网格在工件表面形成文字或图案的工艺过程。
45
、电镀:指为保护或美观工件而在工件表面镀上一层金属的工艺过程。
46
、氧化:指为保护或美观工件而在工件表面形成氧化膜的工艺过程。
47
、喷砂:指通过喷砂机喷砂对工件表面进行处理的工艺过程
47
、组装:指把两个以上的工件装配在一起的工艺过程。
48
、包装:指对工件进行防护,便于运输的过程。
断差
抽形(冲模)
回压
抽牙(抽孔后攻牙)

沙拉(沉孔)通孔

网友:
基础知识,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9-07-25):
比较全面,都了解的

网友(2011-06-02):
好东东,顶一个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基础知识, 收藏啦。以后再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