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建模并组装后怎么生成二维装配图

楼主(2009-05-27):
pro/e 建模并组装后怎么生成 类似auto cad 的二维装配图 怎么样弄效果才好

网友:
哎!看不了啊。很想知道怎么弄得

网友:
其实很简单啊。先打开装配图,然后新建一个绘图,选好图纸比例,A3、A4等确定。就OK了。
我想你的意思是想要剖面图吧,没关系。选一个视图,左键双击。做几张演示图例,我的是3.0,其他版本基本相同
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楼主:
多谢了  呵呵 一点就透
 3# 卡卡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