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K6152数控车床不能车螺纹故障的排除

楼主(2009-05-27):
厂里有一台安阳鑫盛机床产的CK6152数控车床,现在总是出现不能车螺纹(G92)的现象,编好程序加工过程中,粗车、精车、倒角等都没问题,只是到了车螺纹时,刀台就不走了,其他均正常,只有数显表中本该跳动±1的转速却不跳动了。
   请教有谁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啊?急!!!

网友:
这很简单的问题啊
螺纹编码器检测不到转速,刀架当然不移动了(刀架移动速度跟转速成正比的,现在转速是0,刀架的移动也是0了)。看看编码器有没有坏,或者连接是否有松动什么的。

楼主:
比如说转数本该是306与307之间跳动,可是它只显示306不跳动。
另外,车子在空运转2-3小时后,就能车螺纹了,时好时坏!

网友:
看一下机床的诊断页面,在用手转动主轴时有几个参数会不停变化,没有变化是主轴编码器有问题,具体哪几个参数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
那就是编码器的故障了,换一个试试就行了。

网友(2009-12-16):
可能是编码器不好,没有速度显示。

网友(2010-02-04):
编码器如果坏了,G99怎么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