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茶色是如何做出来的?

楼主(2009-05-27):
我们有一种弹簧,弹簧是采用碳钢线做成,再热处理。客户要求做成茶色,不知道是如何做出来的?

网友:
茶色玻璃的制造方法
  一种制造茶色玻璃的方法,特别是一种通过白玻璃表面形成茶色膜来制造茶色玻璃的方法。
  茶色玻璃广泛应用于建筑物或家具上,它是一种集光学和装饰性能于一体的装饰材料。但是,现有的茶色玻璃是在玻璃生产过程中着色的,因此这就存在工艺复杂和色调不便改变之缺点,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
  其目的是提供一种通过白玻璃表面形成茶色膜来制造茶色玻璃的方法,与现有的技术相比,其方法具有色彩调节方便、图表形成容易和综合成本低之特点。
  根据此方法制成的茶色玻璃包括基体玻璃和在玻璃表面形成的一层茶色膜,此膜是以硝酸铁、四水硫酸锰、硅酸乙酯、乙醇、正丁醇、硝酸和醋组成的镀液,经清洗、浸镀的烘烤工序制备的。改变镀液各成分的配比,可调节膜的光谱特性,调整浸镀工序的参数可变膜厚度,这样便使成品茶色玻璃的光学性便于调节。另外,还可采用局部浸镀形成各种图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茶色玻璃,金属表面的茶色应该不一样,尤其还要很强的防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