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热流道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28):
我公司新设备在调试时,发现内置热流道控制有个别区域温度显示过高,比设定高20多度,那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2009-07-26):
可能是电热丝的设计不均衡,或者热电偶的位置不一样导致的,具体的做一个热分析FEA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