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28):
这是组件状态下 右下角截图:
(鼠标放置上面:模型已断开链接)
这是组件状态下 正常状态右下角截图:

请问二者有什么区别?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显示为红,是某程序正处在转换过程中,显示为绿,转换完毕。

楼主:
这个“叉”会有什么影响?(提示:模型已断开链接)

第二张图片是正常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