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能用20钢代替吗?

楼主(2009-05-28):
加工刀具,2.5米一只,要求45钢,但是加工完发现材料不够,剩下一只想用20钢代替,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不行,刀具最后要粹火的,20钢和45的最后硬度相差太远

楼主:
是要淬火,看来不行了,谢谢啦!

网友:
不只是淬火的问题,20渗碳淬火表面硬度可以提高,但心部硬度底不可用。40Cr可以代用。

网友:
不行,20号跟45硬度相差蛮大~~~

网友:
首先从技术上述不可取的!
其次为了保证诚信和质量亦不可取!
最后,支持4#的说法!

网友:
20钢含碳太低  淬火性不能喝45钢比

网友:
不行的。含碳量不一样。

网友:
我认为可以,
20# 正火+高温回火+渗碳+高温回火+淬火+低温回火。 如果是水淬的话,
                                                      有效截面厚度4-10(HRC 58-65),
                                                      如果是油淬的话,有效截面厚度4-10(HRC 40-60)
45#    如果是水淬的话,只有HRC50-58
          如果是油淬的话,有效截面厚度4-10(HRC 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