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TC系统出现2001和2012报警---紧急求助

楼主(2009-05-28):
数控车报警:
FANUC——OTC系统出现2001和2012报警,电工换了行程开关也没有用,电路是好的!急急急!!!!!!!!!

网友:
PLC报警,由厂家编写。

wujp

网友:
沒有什麼好說的,類似問題有好幾個帖子了,請查看機床說明書和T圖,找到故障點排除,
還有以後樓主再問這樣機床外圍故障,最好把報警內容,機床型號,系統都說出來,別人才能幫你分析可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