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压力有奇怪的波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8):
请教各位网友,我做的油源压力30MPa,压力上去后指针会往压力减小的方向摆动,刚开始会小一点,到后来会越来越大,最大能达到6MPa,指针摆动一下系统压力又会再恢复,摆动的时间间隔大约90秒。油源的泵是用的HAWE的,油管和接头是用的派克的,可以说都是最好的,油源共做了两台,都有这种问题。毛病我们找了一个都星期了,也没找到毛病,请网友帮忙分析一下,有什么可能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
请查一下溢流阀的情况,最好是更换一下弹簧

网友:
用的是什么样的溢流阀,螺纹插装阀容易有这个问题,把溢流阀清洗下可能就好了。

楼主:
溢流阀和其他的阀体也都是用的HAWE的,都是板式的。谢谢两位的回复,我会试试的。还请各位网友多提建议

网友:
把溢流阀调的稍微有点溢流看压力是否波动,如果不波动说明溢流阀弹簧软了,要波动则可能是泵的问题

网友:
期待您检测的结果

网友:
正在设计一款高压液压装备,关注中。。。

网友:
是泵的问题,由泵高低压侧泄漏窜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