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新床子好还是二手的好?目前没有任何设备

楼主(2009-05-28):
如果自己加工,买新床子好还是二手的好?目前没有任何设备。

车、铣300mm以下的,另外要个钻床吧?还要什么?加工的零件最低不低于6级

一起加起来得多少钱?

网友:
不知道你要加工什么,所以也谈不出是新床子好还是二手的好

网友:
加工的零件最低不低于6级,只能买新床子,即使新床子也必须买高精度的,一般普通的床子很难达到这个精度要求

网友(2009-07-12):
千万别买旧的,修都要修死你,新的至少有一年保修,有问题搞死厂家。

网友:
如果自己会修的话,还是买旧床子好,因为旧机床的导轨耐磨.导轨很好.机床的精度占了一半以上,现在产的新床子导轨最多只用高频淬火.没有经过自然时效和人工时效就装机拿到市场上出售了.现在床子用一年导轨的磨损程度等于过去老机床用十年的导轨的磨损程度.一般A七十年代出的床子是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