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公差上偏差+0.03下偏差+0.05如何标注?

楼主(2009-05-28):
大家好啊!在CAD公差上偏差+0.03下偏差+0.05如何标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吗?

网友:
如果没有外挂的话,可以在特性对话框编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公差与配合图框是怎样加载的呀

网友:
在特性里面 把上偏差设为0.03,下偏差设为-0.05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CAD2004上加载了一个英科宇软件,很实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很不错啊就是最楼上的大哥说的英科宇软件要怎么样才能加进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买了个正版英科宇软件,北京英科宇科技开发中心的,五六百元,很好用,网址:WWW.INKCAD.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这样呀,我是感觉CAD里边没这功能

网友:
内事不决看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 虽然好问是个好事。但是勤学、勤查、勤上百度也是很需要的。 你问的问题在网上5年前就有很详细的解释。
1. 首先标注尺寸,然后点标注的尺寸后点特性图标,在特性框中输入你所需要上偏差和下偏差(下偏差默认为负,要为正时输入-),在显示公差栏后选择极限偏差(注意选择你所需的公差精度)。
2. 首先标注尺寸,然后点标注的尺寸后点编辑文字命令,在编辑框中编辑(<>上偏差^下偏差,然后选中“上偏差^下偏差”,按"a/b",点确定就OK了,如:<>+0.025^-0.023,选中:+0.025^-0.023,点a/b,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好啊!在CAD公差上偏差+0.03下偏差+0.05如何标注?
引用 网友A:

下偏差比上偏差还大。楼主只是在玩耍吧?

网友:
+0.03^+0.05在合并就OK了

网友(2009-07-07):
回复 网友D:
说的很好,也是我目前掌握的标注方法
还有一种是,一劳永逸,在标注样式中修改公差设置,若不是所有的标注都需要公差的话可以新建标注样式,然后设置

网友:
同意五楼和十楼,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五楼的适合大量标注,十楼的适合个例,需要标注后修改

网友:
+0.03^+0.05 然后 用a/b功能

网友E:
+0.03^+0.05这样不就行了吗,前提是在多行文本里进行堆叠 .再将公差选取点击编辑框上面的b分a之确定就OK了

网友:
长学问了,谢谢解答

网友:
上偏差比下偏差大明显的低级错误。

网友(2009-08-08):
我和10楼兄弟 东陆 观点一样.

网友:
不错!我还以为会有新东东天?10楼说得很全!!

网友:
:+0.025^-0.023,点a/b

网友:
10楼很好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标注这样的尺寸时,我一般是用dli命令回车加 m后编辑数值的.比你这个方便一点吧!

网友:
那个特性图标在哪里的  我初学者还不知道

网友:
06在下偏差前面+号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11):
楼上说的很对,试咯一下的

网友:
同意 应该勤学多练

网友:
真是学习了,学习了啊

网友:
上下偏差颠倒了吧。

网友:
点击尺寸后键盘输入m即可

网友:
楼上的说得非常详尽

网友(2009-12-15):
公差都写反了

应该是上+0.05   下+0.03

网友:
下偏差一定比上偏差小么

网友(2010-12-21):
标好尺寸,输入M,然后再尺寸后面输入上公差,输入shift+6,再输入下公差,回车,ok

网友:
10楼正解,在CAD里面已经给考虑了

网友:
输入DDEDIT,再点击数字,会有修改上下参数的呀

网友(2012-05-25):
二楼 的那个很好用啊,不知道是什么小工具的

网友:
知识从一点一滴中获得

网友:
11楼.19楼的老大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被题目所标的够公差值吸引来的。

网友:
这标记不符合公差要求吧?上偏差怎么会小于下偏差?可特性中,下偏差输入-0.03,上偏差输入0.05

网友:
引用 网友E:
+0.03^+0.05这样不就行了吗,前提是在多行文本里进行堆叠 .再将公差选取点击编辑框上面的b分a之确定就OK了

用这个标注公差的话,哪就是同样尺寸的公差不能用格式刷扫了,只有在特性对话框内改了后,才能用格式刷扫了,而且扫过后完全一样,我还是喜欢用特性对话框内改了!!

网友:
在特性里面 把上偏差设为0.03,下偏差设为-0.05就可以了
或者自己输入(在尺寸后面输入+0.03^-0.05,然后选中它,点击a/b就OK 了。

网友(2013-01-03):
a\b堆叠

网友:
用机械版的CAD不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