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自己编了一个椭圆的宏程序---请教

楼主(2009-05-28):
今天我自己编了一个椭圆的宏程序,结果用斯沃仿真软件一试,加工出来的错掉了我原本想加工1/2的椭圆(右边一半,a=20,b=13)结果模拟出来的是工件的头是平的,直径为2,而椭圆的长轴长单边也大了2,有28了我的程序是:主程序:O1004T0101M42G97M03S800G99 G00 X32. Z2.#105=30N10IF[#105EQ0]GOTO20M98P1005#105=#105-2GOTO10N20G01U5.F0.1G00Z2.M05M30子程序:O1005#101=0N30IF[#101EQ-20]GOTO40#104=SQRT[1-[#101+20]*[#101+20]/400]#109=26*#104G01X[#109+#105]Z#101F0.1#101=#101-0.1GOTO30N40G00U5.X100.Z2.M99麻烦各位帮小弟改正一下先谢谢各位了注:我直接用子程序是对的,但是一刀的切屑量太大了

楼主:
我的程序是:
主程序:
O1004
T0101
M42
G97M03S800
G99 G00 X32. Z2.
#105=30
N10IF[#105EQ0]GOTO20
M98P1005
#105=#105-2
GOTO10
N20G01U5.F0.1
G00Z2.
M05
M30
子程序:
O1005
#101=0
N30IF[#101EQ-20]GOTO40
#104=SQRT[1-[#101+20]*[#101+20]/400]
#109=26*#104
G01X[#109+#105]Z#101F0.1
#101=#101-0.1
GOTO30
N40G00U5.
X100.Z2.
M99

网友:
直接编在  G73  里  多好 啊    逆 看 你这麻烦的

网友:
椭圆方程用x=a*cos(α),y=b*sin(α),最简单。a ,b表示轴。α表示角度的变量

网友:
我一般都这么做  你参考下
O0001
T0101 M3 S800
G00 X30 Z2
G73 U15 R6
G73 P10 Q20 U0.5 W0 F0.2
N10 G0 X0
G01 Z0
#1=20
#2=13
#3=20
N15 #4=#2*SORT[#1*#1/#3*#3]/#1
G01 X[2*#4] z[#3-20]
#3=#3-0.1
IF[#3GE0]GOTO15
N20 G0X30
Z2
G70 P10 Q20 F0.1 S1000
G28 U0 W0
M5
M30

网友:
支持下,现在我还不会!~

网友:
8# 5020334 去问老鹰吧~~~是不是你回复别人的留言什么了?

网友:
5# 天天天蓝 谢谢大虾了~~~学习了~~可是里面有的不懂N15 #4=#2*SORT[#1*#1/#3*#3]/#1
里面的SORT是什么意思啊?没学过呢~~~

网友:
都比较复杂,等有空给你们搞个简单一点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手误  应为 SQRT 就是 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