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CAD公差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29):
请问各位高手
标注的对称公差不显示±号是为什么?

网友:
你的CAD没有装全,或是从网上下载的,不行的光盘原装的比较好一点。

楼主:
O
```
谢谢了 ~~
网上下载的CAD~~
呵呵
2# wdw

网友:
少了字体。

网友:
字体不全啊!

楼主:
字体不全要怎么弄啊? 5# 网罗千峰秀

网友:
先选择公差符号,然后选择txt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2009-07-08):
字体错误
在字体中选gb……(国标)

网友(2009-11-03):
需要检查字体设置!

网友(2018-05-22):
这明显是字体导致的乱码,更改文字格式为GB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