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插装阀资料

楼主(2009-05-29):
求插装阀资料..

网友:
1.吸油口截止阀改蝶阀如何,目前力臂太长,易漏气;
2.油箱太低,使油箱有效容积变小;
3.阀块为什么搞那么高;
4.端子箱,各类表和执行元件管路上的截止阀应在罩壳外布置,方便操作;
5.有了罩壳,散热如何考虑;
6.滤芯更换是否方便;
7.罩壳如果强度不高,反而会更响;
8.油泵,阀块无油盘;
9.吊装重心不对;
10.未见地脚安装尺寸;

网友:
想给你发个插装阀样本,可是发不上去呀。

网友(2010-08-0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好好学习,画得还可以。

网友:
论坛中有很多螺纹插装阀的资料,请看下列链接,也可到下列网站中去下载更多有关插装阀的资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36913
http://www.indcom.com.cn

DELTA POWER 为HYDROFORCE,SUN,REXROTH, BUCHER 等插装式电磁阀做过OEM,所以DELTA POWER的插装阀,不少与欧美的阀是可以互换的,可以下载手册阀腔的图纸对照

螺纹插装阀的全套中文手册的目录
有如下内容:
1, 电磁换向阀,2位2通,2位3通,3位4通,
2,机械阀:单向阀,液控单向阀,热溢流单向阀,液控双向单向阀,手动换向阀,液控换向阀,冲洗阀,梭阀,转阀
3,压力阀:直动溢流阀,差动溢流阀,先导驱动溢流阀,双向溢流阀,压力补偿调节阀,减压阀,顺序阀,急停阀,卸载阀,
3,流量阀:节流阀,单向节流阀,压力补偿调速阀,流量优先阀,软管防爆阀,分流集流阀
4,比例阀:比例流量阀,比例减压阀,电机驱动比例调速阀
5,逻辑阀
6,平衡阀,双向平衡阀,管式单向阀,管式防爆阀,手动泵,手动选择阀
电磁磁线圈:标准型,I系列防水密封性,
插装阀孔加工图及成型刀具订货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