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的程序

楼主(2009-05-29):
我是一名数控镗床的工人, 我想问一下用枪钻变成怎么编

网友:
你说的枪钻编程时针对枪钻机床的,还是在镗床上改造的呢,如果是改造的,那就用G01编就可以了。
要是枪钻机床上的话,呵呵,现在手上没有这个格式,在公司里呢,改天拿来了,发上来

网友:
可以分成三段:
1 进入导套前,速度稍低,进给稍慢
2 中间线速度85左右
3 底部有暂停

网友:
底部有暂停?
什么意思呢?  很想知道!

网友:
盲孔底部不需要暂停的,最好是走G01往回在走个5MM-10MM,这样对于钻头比较好

网友:
盲孔底部不需要暂停的,最好是走G01往回在走个5MM-10MM,这样对于钻头比较好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
直接用G04就好了,让他暂停零点几秒就好了!

网友(2010-11-07):
呵呵 我觉得在破孔时只要把进给慢一些就好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遇到破孔 防止瞬间刀具受力改变而引起的刀具损坏 如果是盲孔到底部暂停几秒在退出来 具体为什么一时我也说不好 在实际中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