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输出为CAD文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29):
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关于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输出为CGM格式,再次导入后输出为DXF,就可以了。
本人遇到的问题:在这样操作后,输出的却是正等侧图,实验多次均不能成功,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高手的解答。

网友:
首先你得在制图里投影出图像,然后文件菜单--导出--2D转换--输出为选择DWG文件--指定DWG文件选择你要保持的位置--确定--等待就可以了。如果不能到处就是UG里最后一步安装没到位~~重新安装下就OK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再试试!

楼主:
这个问题研究解决了。
按照我说的和2楼说的方法都可以导出二维图,导出的二维图是正等侧的没什么问题,最主要的是CAD里把三维视图改为二维视图就可以了,也就是利用了CAD里的三维制图的知识。

网友:
是UG制的图 导出 2维的 DWG格式 在用CAD2005 的就可以出来图纸 打印出来吗 我是个新手 才学习UG4天 不懂

楼主:
是UG制的图 导出 2维的 DWG格式 在用CAD2005 的就可以出来图纸 打印出来吗 我是个新手 才学习UG4天 不懂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

网友:
输出的2D图都是点,不是线。哪位还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