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在变速器箱体加工中的应用

楼主(2009-05-29):
加工中心在变速器箱体加工中的应用

网友(2010-04-24):
变速器箱体是机械式传动压路机上的重要零件,其加工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压路机传动系统的使用效果。我公司产品所使用的变速器箱体(图1)材料为HT200。该变速器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和动作可靠的特点。已经广泛应用于我公司所产的LSS系列振动压路机上。以往箱体加工是在龙门刨床、镗床和钻床上完成平面、轴承挡孔和连接孔的加工,生产效率低且加工质量难以保证,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公司引进了以太韩国大宇公司制造的ACE HM800卧式加工中心进行箱体加工,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网友:
正好做这行,的好好研究一番的

网友:
希望以后多上传这类有用的资料

网友:
好材料我也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