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标注?

楼主(2009-05-29):
请教一下:
我这两个小孔需要跟随此在15MM中间位置,我该这样标注可以让加工者看到图纸即可知道此两小孔钻孔位置是在15MM中间呢?

网友:
如果不加标注,应该就是默认在中间位置。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本来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加工者来是来问我这洞孔在什么位置。有时候就因为这些小事打乱了思想工作!谢谢楼上指点!

网友:
可以把中心线拉长点,或者标个对称度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为稳当计,最好加上尺寸;因为现在加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楼主:
可以把中心线拉长点,或者标个对称度应该可以吧

可惜我不懂这对称需要这样标注??用什么符号还请再指点!谢谢!

网友:
我认为应该加尺寸标注,这样不会造成识图误解,能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为不引起误解,最好将中心线拉长,标注尺寸7.5

网友:
同意andraw 的观点,现在工人的水平参差不齐,最好是标一下尺寸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我一般是将中心线拉长

网友:
最好标出来!

网友:
画出中心线就可以啦!

网友:
可惜我不懂这对称需要这样标注??用什么符号还请再指点!谢谢!
引用 网友A:

那符号我不知道怎么打上去 ,查看下公差方面的书都会有的

网友:
在日企的话,什么尺寸全要标,而且还标封闭尺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