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AK机床中心孔打出来偏差太大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9):
一台MAZAK卧式倾斜道轨车床,据操作工反映说用中心钻打中心孔时2mm的中心钻打出来有3mm,操作工说是刀架中心偏离.该机床没有任何资料,想请问一下做过相同床子的师傅,这问题是刀架的问题吗?或是操作工操作有误?有什么方法可检测出来?

网友:
如果是刀架的问题,可以把杠杆表吸在主轴上,把刀架的镗刀座孔中心与主轴中心对齐,表打在孔里,转主轴表在最高点与最低点(与导轨的垂直距离)的差值的一半为两中心的差。个人认为是操作工没有开到位置(x
向)

网友:
中心高不对,调整内部的螺栓即可,不知道你们的是什么型号的?可以咨询我们mazak服务工程师

楼主:
楼上是mazak公司的吗?或否告知一下如何调整?

网友(2009-10-05):
估计是中心高没找对  对刀问题

网友(2010-06-12):
果是刀架的问题,可以把杠杆表吸在主轴上,把刀架的镗刀座孔中心与主轴中心对齐,表打在孔里,转主轴表在最高点与最低点(与导轨的垂直距离)的差值的一半为两中心的差。个人认为是操作工没有开到位置(x
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