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GSK980TD 自动运行完 程序不返回---请教

楼主(2009-05-29):
当程序自动运行到M30  时   就就停止不动了
再次启动程序时    还得先“复位”  在  启动
好像不是程序问题 是不是和参数设置有关呢
知道的告诉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改参数。小事来的,找个说明书LOOK下就行了。还有就是M30后面没有(;号)

楼主:
M30后面有分号  。
改哪个参数?  能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