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CALE和ASCALE的用法

楼主(2009-05-29):
SIEMENS 802D系统中有个关于缩放的指令,SCALE和ASCALE,请哪位高手说明如何应用,最好加实例说明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SCALE和ASCALE前面一个是指绝对值缩放指令,并且取消前面的偏移,旋转,镜像等指令,而后面的并不取消前面的任何指令,是在前面偏移,旋转,镜像等指令的基础上再进行缩放。就好象是G90和G91的区别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我明白了一些,但要用的话还是不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