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作辊快速换辊的难题

楼主(2009-05-29):
我厂热连轧精轧机组工作辊自动快速换辊时,由于距离较长总是位置定位不准,基本上每次都有偏差,上工作辊不能落到下工作辊的定位销上,我厂换一次工作辊需要50分钟左右。

网友:
热连轧不用窜辊?如有就用窜辊缸推出下辊。如无就在换辊缸上加位置传感器。

楼主:
谢谢,窜辊缸是有的,但行程为正负150mm,而上下工作辊要错位420mm,换辊小车有旋转编码器,精确到0.1mm,但由于各种间隙,总是存在偏差,导致无法准确定位

网友:
旋转编码器是有累计误差的,你们的连轧机是国产的吧。唐山国丰?
最好改成MTS的位置传感器,外置的就不用换油缸。如暂时改不了,要消除累计误差,可设两个接近开关,一个在靠近换辊位处用于油缸减速,一个在定位销处。
下辊抽出是滑轨式还是滑轮式?

楼主:
是安钢1780机组,改位移传感器领导现麻烦,又怕出现新问题。接近开关装了一个,但误差最大时5mm,十分不稳定,下辊抽出是滑轮式

网友:
一重的项目。
滑轮的就有这个问题,油缸停止后,由于惯性,辊系还要跑一点。在轨道上加工个凹槽即可。
代我向葛工问好。

楼主:
david1973 :您好,您认识葛工,估计我俩也认识,不过我是搞机械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