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件的热处理,如何避免尺寸改变?

楼主(2009-05-29):
我公司有一个35CrMnSi的工件,长方体形状,长*宽*高:200*50*180; S* I* y3 H' H7 U
工件上有一直径150的圆柱孔,位置偏上,导致工件上下厚度不一,在调质过程中出现尺寸变化,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尺寸改变?

楼主:
难道高手还没有出现?我继续顶起 等待老师的出现

楼主:
继续顶起来

网友:
注意加热数率,选择冷速合适的淬火介质

网友:
做一个活块放在里面一起热处理,完事后取出。可行的话。

网友:
如果能说的清楚就不用画图了

网友:
注意淬火的冷却速度,在孔内加上活块也可以试下。

网友:
这个对我很好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