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量规和验收量规为什么要区分开?

楼主(2009-05-30):
1、工厂对工件进行检验时,生产工人应该使用新的或者磨损较少的量规。称为工作量规。
2、检验部门应该使用生产工人使用过的或者磨损较多的通规作为验收量规。
问题:为什么工人和检验员使用的量规不一样?
请高手解释,谢谢!

网友:
磨损后的量规的作用尺寸更小一些,也就是验收尺寸的公差缩小了,当然会减少误判啦

楼主:
如此说来,工人在检验时岂不是也会产生误判吗?

网友:
所以需要我们去培训量规的使用者

网友:
应说工作的量规在加工时就收缩拉工差把

网友:
这是因为生产控制必需严格,主要是为了保证不出现批量不良,保证生产100%OK,还来生产使用率高.

网友:
就是因为磨损问题了。仔细想想就能明白了

网友(2009-07-09):
工作量规使用比较频繁精度偏低!验收量规相当于基准量规!精度比较高!

网友:
国标GB3934 1.5条中说,为了减少检验中发生争议,操作者在制造工件螺纹过程中,应使用新的或者磨损较少的通端螺纹量规和磨损较多或者接近磨损极限的止端螺纹量规。对于检验部门或者用户代表在验收工件螺纹时应使用磨损较多或者接近磨损极限的通端螺纹量规和新的或者磨损较少的止端螺纹量规。
您说的不够完全,其只适用于通规。
这么做对于生产者相当于是严格要求了。同意2楼的意见。
对于验收方,是为了减少争议。因为量规自身也是有误差的。不同的量规检验同一个产品结果可能会不同(一个合格一个不合格)。但只要是合格的量规,就应该同意验收合格。因此采用这种方法,避免出现类似的争议。具体的你画图想一想就明白了。

网友:
不管生产工用还是检验部门使用,相同检查项目的通规的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09-12-25):
哈哈,对10楼的说法不同意,应该楼上的许多朋友说得很清楚

网友(2010-10-20):
验收规的公差比操作工用的检验规公差,在设计时更小

网友(2011-05-11):
我们之前都是一样的, F3 |/ u, G6 q& e  ~
不过你说的这种会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