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缩放和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30):
首先在图纸以1:1比例画好工件,然后加上尺寸标注。因为工件比图纸大得多,需要进行比例缩放后进行打印,但有个问题是在比例缩放工件得过程中其标注尺寸数值也同时以比例进行缩放(注:如果将尺寸数值进行人工修改就可以了,但是这样显得有点麻烦)。我想要的结果是在进行比例缩放得过程中标注尺寸不改变!请教其该这样解决??谢谢!!

网友:
不需要对图形进行比例缩放,只需要在添加图框时,更改比例或图纸号数,这样就不改变图形原来尺寸,打印时,在选择窗口时,把整张图纸选上就行。

网友:
图形和图框,比例是相对的,图形1:1绘制好了后不是局部放大,就不要再改变比例了,你把图框放大,不就相当于图形缩小了吗,回头认真看看机械制图,基本功还不够啊~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是搞电气的,对机械制图只是画些简单的东西!同时也想学习!

楼主:
还再请楼上几位指点一下,这图框在AUTO CAD 2007里面有国内标准得吗??在什么位置可以找到标准图框??因为我现在一直没用什么图框!谢谢!

网友:
可以在标注里修改比例因子也可以实现尺寸不变

网友:
如楼上所说,更改标注比例因子!
你也可以报图框尺寸按比例因子放大,讲图1:1放进去,打印时再按缩放比例直接打印在1号图纸上!

网友:
简单的做法,根据图的大小缩放图框即可,这样检查各部件尺寸很方便。缺点是不好批量打印。
想要批量答应的话,还是根据图框大小来缩放图形为好。

网友:
图框照着国标自定义,如果是带外挂的autocad,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网友:
直接缩放图框,然后在打印的时候选择图纸空间缩放就是了。

楼主:
看来现在只有这样做法了!!谢谢楼上诸位指点!谢谢!

网友:
那个,我一般是这样做的,先把图按1:1的比例画好,然后缩小了放进图框,在修改标注样式中的比例因子.......

网友:
以上朋友的做法我不知道是按照多大的比例绘图,我们没有这样做过,我们一般的是1:20--100的大图,有许多的局部放大图,我们通常是把局部图成块,然后放大到需要的大小

网友(2009-07-06):
如果整张图符合图框比例,最好把图放到布局中去这样就可以方便的对整个图形进行缩放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都是放大图框  但在标注里修改比例因子也可以实现尺寸不变不明白怎么搞  标注里也没有修改比例因子啊  只有修改里有个缩放啊?

网友:
也可以把所有尺寸炸开,然后缩放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我一般是这样做的,先把图按1:1的比例画好,然后缩小了放进图框,在修改标注样式中的比例因子.......
引用 网友A:

这哥们的做法还是很好的,这样能让一个文件里很多图。
这个例子我说了不是一遍了,一个文件里有50张图,比例不同,例如:同样是A4图框,里面放的图因为比例可以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A4图框在模型里看,都是一样大小,如果缩放图框的话,由于比例不同,会导致图框大小不同,这点很烦人,呵呵。
具体方法,参照这哥们的就行,打印的时候,窗口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