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形密封圈夹紧力的计算---请教

楼主(2009-05-30):
我要做的是一个静密封的O形圈.在设计中遇到几个问题,希望帮忙解答哈!!小弟不胜感激!!!!

1.我选的O形圈的截面直径位3.55mm,内径为60mm.沟槽宽为5mm,深为2.75mm.我的O 形圈是放在一个平面上,夹紧方式是通过一块板来压,以达到夹紧的目的.那我需要有间隙嘛?如果要我需要多大的间隙?

2.O形圈受到板和内压的作用,来达到自锁密封.我的内压为0.4-0.6MPa,那我需要用多大的压力才能保证O形圈能实现自锁?怎样算的呀?

楼主:
那位师兄师姐帮忙解答一下嘛,小弟急用.谢谢.

网友:
你按样本要求开槽吧,你这是止口密封,压力不大,按18%-25%压缩率。

网友(2009-07-06):
O型圈是有标准的,选择标准O型圈是可以达到使用要求的,特殊机械设备有些是要另外设计的

网友(2010-02-07):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网友(2010-03-12):
克服气压需要的F1大约1670N; 如果采用60°的硅橡胶圈,你这个压缩量的单位预压缩力f约为3.2N/mm,F2约为600N。 合计F为2270N, 自己再乘一个安全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27):
夹紧力和O型圈的材料、硬度、压缩量等均有关系。这个网上能找到相关图表曲线。本人关心的是摩擦系数问题,网上查不到啊。

网友(2011-10-06):
这样的密封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例子,我记得机械工程手册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