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使用技巧六则(从别的地方转过来大家共享!)

楼主(2009-05-30):
AutoCAD使用技巧六则一、AutoCAD表格制作
  AutoCAD尽管有强大的图形功能,但表格处理功能相对较弱,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需要在AutoCAD中制作各种表格,如工程数量表等,如何高效制作表格,是一个很实用的问题。
  在AutoCAD环境下用手工画线方法绘制表格,然后,再在表格中填写文字,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很难精确控制文字的书写位置,文字排版也很成问题。尽管AutoCAD支持对象链接与嵌入,可以插入Word或Excel表格,但是一方面修改起来不是很方便,一点小小的修改就得进入Word或Excel,修改完成后,又得退回到AutoCAD,另一方面,一些特殊符号如一级钢筋符号以及二级钢筋符号等,在Word或Excel中很难输入,那么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呢,经过探索,可以这样较好解决:先在Excel中制完表格,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再在AutoCAD环境下选择edit菜单中的Paste special,选择作为AutoCAD Entities,确定以后,表格即转化成AutoCAD实体,用explode炸开,即可以编辑其中的线条及方字,非常方便。
  二、在Word文档中插入AutoCAD图形
ord文档制作中,往往需要各种插图,Word绘图功能有限,特别是复杂的图形,该缺点更加明显,AutoCAD是专业绘图软件,功能强大,很适合绘制比较复杂的图形,用AutoCAD绘制好图形,然后插入Word制作复合文档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可以用AutoCAD提供的EXPORT功能先将AutocAD图形以BMP或WMF等格式输出,然后插入Word文档,也可以先将AutoCAD图形拷贝到剪贴板,再在Word文档中粘贴。须注意的是,由于AutoCAD默认背景颜色为黑色,而Word背景颜色为白色,首先应将AutoCAD图形背景颜色改成白色。另外,AutoCAD图形插入Word文档后,往往空边过大,效果不理想。利用Word图片工具栏上的裁剪功能进行修整,空边过大问题即可解决。
  三、线宽修改
  AutoCAD提供了一个多义线线宽修改命令PEDIT,来进行多义线线宽的修改(若不是多义线,则该命令将先转化成多义线,再改变其线宽),但是PEDIT操作繁,每次只能选取1个实体操作,效率低下。AutoCAD R14附赠程序Bonus提供了mpedit命令,用于成批修改多义线线宽,非常方便高效。在AutoCAD2000中,还可给实体指定线宽(LineWeight)属性修改线宽,只需选择要改变线宽的实体(实体集),改变线宽属性即可,线宽修改更加方便,须注意的是,LineWeight属性线宽在屏幕的显示与否决定于系统变量LWDISPLAY,该变量为ON,则在屏幕上显示LineWeight属性线宽,该变量为OFF,则不显示。多义线线宽同LineWeight都可控制实体线宽,两者之间的区别是,LineWeight线宽是绝对线宽,而多义线线宽是相对线宽,也就是说,无论图形以多大尺寸打印,LineWeight线宽都不变,而多义线线宽则随打印尺寸比例大小变化而变化,命令scale对LineWeight线宽没什么影响,无论实体被缩放多少倍,LineWeight线宽都不变,而多义线线宽则随缩放比例改变而改变。
  四、图形的打印技巧
  由于没有安装打印机或想用别人高档打印机输入AutoCAD图形,需要到别的计算机去打印AutoCAD图形,但是别的计算机也可能没安装AutoCAD,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如AutoCAD图形在别的计算机上字体显示不正常,通过网络打印,网络打印不正常等),不能利用别的计算机进行正常打印,这时,可以先在自己计算机上将AutoCAD图形打印到文件,形成打印机文件,然后,再在别的计算机上用DOS的拷贝命令将打印机文件输出到打印机,方法为:copy<打印机文件>prn /b,须注意的是,为了能使用该功能,需先在系统中添加别的计算机上特定型号打印机,并将它设为默认打印机,另外,COPY后不要忘了在最后加/b,表明以二进制形式将打印机文件输出到打印机。
  五、选择技巧
  用户可以用鼠标一个一个地选择目标,选择的目标逐个地添加到选择集中,另外,AutoCAD还提供了Window(以键入“w”响应Select object:或直接在屏幕上自右至左拉一个矩形框响应Select object:提示),Crossing(以键入“C”响应Select object:或直接在屏幕上自左至右拉一个矩形框响应Select object:提示),Cpolygon(以键入“CP”响应Select object:),Wpolygon(以键入“WP”响应Select object:)等多种窗口方式选择目标,其中Window及Crossing用于矩形窗口,而Wpolygon及Cpolygon用于多边形窗口,在Window及Wpolygon方式下,只有当实体的所有部分都被包含在窗口时,实体才被选中,而在Crossing及Cpolygon方式下,只要实体的一部分包括在窗口内,实体就被选择像。AutoCAD还提供了Fence方式(以键入“F”响应Select object:)选择实体,画出一条不闭合的折线,所有和该折线相交的实体即被选择。在选择目标时,有时会不小心选中不该选择的目标,这时用户可以键入R来响应“select objects:”提示,然后把一些误选的目标从选择集中剔除,然后键入A,再向选择集中添加目标。当所选择实体和别的实体紧挨在一起时可在按住CTRL键的同时,然后连续单击鼠标左键,这时紧挨在一起的实体依次高亮度显示,直到所选实体高亮度显示,再按下enter键(或单击鼠标右键),即选择了该实体。还可以有条件选择实体,即用'filter响应select objects:,在AutoCAD2000中,还提供了QuickSelect方式选择实体,功能和filter类似,但操作更简单,方便。AutoCAD提供的选择集的构造方法功能很强,灵活恰当地使用可使制图的效率大大提高。
  六、质量属性查询
utoCAD提供点坐标(ID),距离(Distance),面积(area)的查询,给图形的分析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还须查询实体质量属性特性,AutoCAD提供实体质量属性查询(Mass Properties),可以方便查询实体的惯性矩、面积矩、实体的质心等,须注意的是,对于曲线、多义线构造的闭合区域,应先用region命令将闭合区域面域化,再执行质量属性查询,才可查询实体的惯性矩、面积矩、实体的质心等属性。

网友:
在Word文档中插入AutoCAD图形,直接用选择性粘贴就OK了,颜色是白色的,

网友:
谢谢楼主了,挺实用的

网友(2009-08-08):
又学到了,多谢楼主的哦!

网友:
学习了,正在找怎么把图放进WORD里呢 ,很感谢~~

网友:
一直想全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