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的型号标准分别表示什么?

楼主(2009-05-30):
带的型号标准分别表示什么,麻烦有明白的给讲讲

网友:
没有图怎么告诉你啊?

网友:
按截面形状,有不同类型的带,如平带、V带(三角带)等,V带又有普通V带、窄V带等,普通V带按截面的大小(承载能力)有Y,Z,A,B,C,D,E不同型号,查查机械设计手册里有具体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