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厚板件切割后的加工工艺

楼主(2009-05-30):
公司刚做厚板件,不了解相关的加工工艺,请各位前辈多指教。
落料是激光切割,切割的孔质量不好,有接头。我们自己的工艺是用电磨头打磨!耗时费力.关键孔质量很差,客户投诉好几次了。考虑成本也不能上加工中心。打小孔再钻也不行,切割后材质变硬!一个钻头只能钻一两个孔就不行了!
望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办法还请多指教!或者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传给小弟学习!

网友:
几毫米的板啊

网友:
那你要把加工的设备说出来,加工的材料和厚度,还有工件尺寸之类的说一下才好下结论啊。另外孔的接头可以在切割工艺上做改进,在引线端做一个小切口可以有效的改善接头问题。

楼主:
9~12mm的板!
团结普瑞玛的2500w
工件尺寸30~500mm不等
内孔不可能有缺口的!
还有薄板切割时有轻微烧角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改善一下!

楼主:
薄板是指0.8~2.0的板!

网友A:
"薄板切割时有轻微烧角"对于“团结普瑞玛”的机子没有尖角保护功能,只能通过做图时加小角处理。选择通快或百超以上厚板与尖角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
楼主说说为什么内孔不能做个切口避让引线端的接头?这个跟慢走丝在割内轮廓是一个道理的,编程的时候就可能直接处理的。如下图:绿色为切割线,白色为工件轮廓线

另外也可以使用小轮廓来切割(低功率低速度低气压)来加工,这样子出来接头基本没有。薄板拐角没有特殊要求可以做个圆弧过度。

楼主:
非常感谢你!但是你这样切割内孔会有一缺口的!那样也不行的!
7# 落日余辉

楼主:
小轮廓来切割(低功率低速度低气压)来加工?
我割12mm的板!帮忙给个参数!谢谢!
7# 落日余辉

楼主:
尖角客户明确要求的,不能用圆角过度。
但是我们现在也用G51E0.3的平滑过渡!加一点点小圆角,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
中轮廓(功率:1200W 速度:0。8M/min 气压:0。5bar nozzle distance:1.5mm 焦点可以向上调整一下)。团结的没有用过,参数可以根据切割情况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效果不行,再试小轮廓的,功率速度再下降一个等级。另外拐角问题你可以试一下下面这个处理方式,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楼上的兄弟用的是通快的机子吧,对于团结机子来说是不行的。

网友:
团结的是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他的编程能做到什么程度,那个拐角处理可能是没有办法处理,给个参考而己。

网友(2009-07-04):
薄板用数控冲床加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小孔线刻线,再到钻床上加工,如果先打孔再钻,就会使孔的内部材料发生变化,氧化后迅速冷却,近似淬火,材料会很硬,很难加工

网友:
水切割  要是产量不大  热处理一下

网友:
水切割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们厂也是上海团结的,我做8-12时,将穿孔低压打到正常水平或略高一点,尽量减低切割高压,直角会好一点。试试看。

网友:
改变一下加工工艺    激光打底孔   用钻床扩孔比较好    因为你的机器不怎么好  加工条件也没调好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 AMADA的机器  的确比较好 25mm的也可以切   安全方面设计的也比较好

网友:
是什么材料的板  买好一点的钻头  我们公司都这样打的  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2-12-17):
引用 网友A:
"薄板切割时有轻微烧角"对于“团结普瑞玛”的机子没有尖角保护功能,只能通过做图时加小角处理。选择通快或 ...

你好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在切割8毫米 厚板的时候 直径4毫米的小孔 切割完以后 总是不能自己掉下来 8毫米以上的 都是的 ?

网友(点评):
什么材料?铝板或是碳钢可能会粘着在上面,但是轻轻一敲即可掉落。若是连接在零件上那可能是加工条件问题,或是设备问题。一般来说板材加工小孔孔径大概在板材三分之一都没有任何问题。326179668@qq.com

网友(2013-01-18):
圆弧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