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数控车床刀架旋转不到位 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9-05-30):
自动运行 工作换刀时  因为刀架机械原因 有时刀架旋转不到位  就开始执行GOO了
这样 偶尔会造成撞车现象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是啊 我也碰到过 哪位高人出来指点下

网友:
换个发信盘。加点油

网友:
找机床制造商,梯图没做好,应有了换刀到位信号后才允许执行下一步,否着报警

网友:
修改梯形图,增加互锁

网友:
找机床制造商

网友:
找机床制造商,梯图没做好,应有了换刀到位信号后才允许执行下一步,否着报警
引用 网友A:

楼上所言极是,在没转到位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执行下一步的,这时应该报警才是。

网友:
机床生产商来协助解决吧

网友:
这种是机床的问题,直接找供应商了。

网友:
很明顯,樓主的機床是簡式數控車,用的是四工位電動刀架。
這類機床出廠本身就沒有設計到位鎖緊信號有關的T圖。而且大部分四工位刀架不帶到位鎖緊信號。
樓上幾位都是好機床用多了,呵呵 。
沒什麼好辦法,
1.刀架機械有問題,請修復
2.發信盤位置調整不當,請調整到合適位置。
3.刀架要定期加潤滑油保養,
4.以後再選用刀架時,請選擇質量好一點的刀架,建議用是煙台環球的,宏達之類的質量可靠性要差一些。雖然價格便宜不少,但綜合成本並不少。

网友:
普通的数控车床能不能設計到位鎖緊信號有關的T圖?

网友:
学习了,一般的经济型数车刀架没有检测功能,主要还是发信盘有问题,可以换一个就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
你看看关于刀架的参数设置的对吗?

网友:
是机床的问题,直接找供应商了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后加点油,和修理定位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