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 车淬火钢 用什么材质的刀好用?

楼主(2009-05-30):
我觉得前提硬度肯定得高

网友:
当然是cbn刀具了,好像没啥更好的选择

网友:
YS8硬质合金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就用CBN刀具,
当然YS8/YG726刀具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CBN的比较有优势,尤其在批量生产上,其实现在CBN的价格也不是很高了。

网友(2012-03-10):
车淬火钢件时刀具材质选用见“硬车淬火钢常用的三种刀具材料及其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