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筋板?

楼主(2009-05-30):
这是我画的一个油箱,上面还要放泵站,老师说太长,要加筋板,可我不知道怎么加,哪位大侠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
贴张图出来看

网友:
上传个附件图,大家就会来帮忙了。

楼主:
已经上传了附件了呀,怎么你们看不到吗???

网友A:
你去看一下华中科技大学的钢结构原理,它会告诉你怎么加的以及加了筋板之后怎么进行力学计算。
写得非常详见。

网友:
筋板的作用主要是加强,防止变形,在受力主要位置加就行。

网友:
这个油箱硬是有点大,筋板少了,要装近400公斤油吧?
1mx1m的必须加额外支承,就象篱笆(不晓得你见过没有?)上的桩一样,多见采用“π”(3.1415926)字型贴起焊,卡车车箱就这种,1mx450mm的也加桩,还可以压花,你去看看一些大车上的油箱,一把“x”,中间加个圈的花,或其它的花,另外在轿车内壁大量采用压花的形式,钣金设计我不熟。

焊接地方最好标示出来,受力复杂的手工油箱一般采用端面焊,就是两垂直壁,其中的一壁折一下,两个壁的断面平行并列,焊接时就焊端面。

如果油箱是车上拖的,有时里面还得加隔板,防油的晃动

油标怎么看起大不大小不小,高不高矮不矮,长不长短不短的?

网友:
图已阅,看来你这个油箱不是什么太精密的东西,就是一焊接油箱。考虑加强可以直接用角钢立焊在油箱侧面及顶表面即可,角钢采用双面交错断续焊,焊缝高度不超过钢板的厚度。角钢的型号及布置间距取决于你所需要的承受载荷大小。角钢要躲开各个接口位置。

网友(2014-06-04):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一下华中科技大学的钢结构原理,它会告诉你怎么加的以及加了筋板之后怎么进行力学计算。
写得非常详 ...

“华中科技大学的钢结构原理”是一本书吗?还是论坛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