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时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30):
手动移动X轴时梁抖(震),连按着更厉害,执行回进刀点也抖,请问是不是油加的不够?

网友:
衡量多大的?是刚动的时候颤动,运行后不颤动,还是运行时候一直抖?这个可能是电机启动初始速度设定的问题,在有就是横梁太长了,强度不够,在有就是丝杠了,慢慢检查吧,这个很油关系不大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
一般都是刚走的时候颤动,不过有时X轴走一遍的话,开到有的地方不颤动,走到有的地方老是颤动。
3个多月前没这种状况的

网友:
丝杆太细了吧~~承受不了重量

网友:
你的机器买几年了,可能是丝杆的问题

楼主:
老板买的应该是旧设备,看外表很旧了。老板请来指导的朋友私下也和我们说丝杆不行,当时我们根本一点不懂

网友:
你是什么牌子的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