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报警错误没事吧?

楼主(2009-05-30):
最近赶活,从早5点干到晚9点,每次都工作到油泵过热自动报警,停止。请问,这样对硬件有影响吗?次数多了,对我设的坐标原点等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对设备寿命有影响,例如:各种非金属的胶皮圈,胶皮管,增压泵里的几个 特殊材料的O型圈的寿命会降低,对切割平台无影响

网友:
哪家的设备呢?用了多长时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冷却效果不好?

网友:
正常情况下,冷却效果好的话,配置合理,24小时工作会稳定在35-45度之间,不会出现过热的情况的.

网友(2010-02-05):
有可能是泄压阀的坏了.更换一下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也可能是冷却水没跟上

网友(2010-04-20):
对设备肯定有影响。。。最好用冷却水。。我门这花了几千弄了一个排油温的机器。一天下来油不超35。。密封什么的基本没坏过。。速度也能跟上 。。嘿嘿

网友(2010-10-06):
油泵过热自动报警,就是说超出了机器设定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油温过高。这可能有多种原因,应逐一排查。首先可能是由于冷却系统故障,冷却效能不足。再就是油路中有泄漏(未作功就回油箱了)的地方,如安全阀、单向阀处于常开状态等等..........
油温过热,最直接的损害就是系统的密封,易使之老化、变性,油液变稀,更容易从密封处漏出。严重的情况下,系统就不能不能正常工作了。
哈哈,就像人感冒、发烧,有炎症,如不治疗 ,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呀。